plc永宏的高速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0-05-24):
大家好

       我用高速计数器 对外部发的脉冲进行计数,该如何显示计数个数

网友A:
这个型号的PLC没用过,用过别的PLC,计数个数很简单啊,就是换算成实际数值稍微麻烦一点!

网友B:
看下永宏的高速计数的那一张就知道了,在手册第二册

网友C(2010-07-03):
请详见特殊寄存器(R4096-R4127)和高速器的详细说明。

网友D:
T-920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是我公司T-900系列PLC其中一款产品,使用最大频率72MHz的ARM工业级CPU,外扩32M SDRAM和4M FLASH,嵌入式操作系统,1M用户程序存储区和100K用户数据存储区。编程软件使用KW MULTIPROG,通过以太网下载程序,另有2路RS232/485接口。T-920集成18路DI、12路DO、2路AI、2路高速脉冲计数、24VDC VOUT于一体。 1.1. 物理特性 尺寸 169x134x63mm 重量 0.5Kg 安装 标准导轨安装或两个螺栓固定 工作温度 -40oC至85 oC 1.2. 电源特性 输入 电源 额定电压 220VAC 允许范围 90VAC至250VAC 额定电流 40mA/220VAC(DO,24VOUT均满载时) 20mA/220VAC(DO均满载, 24VOUT空载时) 14mA/220VAC(DO,24VOUT均空载时) 接线端子 POWER(L N ) 隔离 输出 电源 额定电压 24VDC 额定电流 0.2A 输出内阻 约20欧 接线端子 VOUT(24V+、24V-) 1.3. 通信系统 以太网 1路 RJ45接口 10M/100M,程序下载口。MODBUS/TCP 启动时8位DIP开关=0(全ON),按固定IP设置192.168.1.99 否则按保持寄存器内的IP配置。 RS232 1路 COM0专用线,上电打印启动信息,启动后为MODBUS/RTU Slave,固定波特率38400,1,8,N,地址为1,内部调试使用 RS232/485 2路 COM1/DB9接口(2脚B、3脚A)为485;COM2/DB9接口为232直连线,MODBUS/RTUmasterSlave 出厂默认:19200,1,8,E,地址为1 DIP开关 8位 8位对应0-255 用途保留 停止开关 2位置 运行/停止(停止状态仅PLC程序不运行) 通讯 指示灯 6个 RUN 运行灯(闪)、COM1 COM2 串口通讯指示(通讯时闪)、LINK 以太网连接指示、DATA 以太网通讯指示 1.4. 存储器特性 用户程序存储器 1M BYTE 用户数据存储器 100K BYTE 后备电池数据存储区 1K BYTE 数据后备时间 1年 1.5. 常规特性 CPU频率 48M 最大72M 最小指令循环时间 4ms 整型、位指令 1至4us 浮点加减乘除 约40us 1ms定时器总数 不限 时钟 内部时钟 后备电池 1.6. I/O特性 类型 点数 说明 本机数字量输入 18 光耦隔离输入,其中2路与脉冲计数共用硬件 本机数字量输出 12 继电器输出 本机模拟量输入 2 0-20mA或0-5V 输入 本机高速脉冲计数 2单/1两相 100KHz脉冲计数,2路单相或1路两相 I/O状态指示灯 44个 部分未用 输入映象区 256BYTE 数字量512/模拟量192 BYTE 输出映象区 256BYTE 数字量512/模拟量192 BYTE 2. I/O参数 2.1. 高速脉冲计数 输入电压大小影响最大计数频率,与额定电压的差越高,最大计数频率越小。 输入方式 光耦隔离(双向导通光耦) 功能配置 单相高速计数 两相编码器 输入点数 2 1 输入端子 DI(I2.0~I2.1,3M) 额定电压 额定12VDC(5V-24V)电压>20V或<6V计数频率可能达不到100KHz ON电压 5VDC到30VDC,-30VDC到-5VDC OFF电压 -3VDC到3VDC 额定电流 1.5mA ON电流 0.8mA到6mA, -6mA到-0.8mA OFF电流 -0.4mA到0.4mA 计数频率 100KHz(额定电压12VDC) 脉冲宽度 ≥5us 计数值 32位累加计数值和可设置闸门时间内的32位频率值。 32位累加计数值、可设置闸门时间内的32位频率值、一个正反方向位

网友E:
用 HMDTY - BCD-6 六位BCD码转换数显表 将PLC 的计数器中的数字通过PLC端子以8421码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C:
在编程软件,I/O组态中设置相应的脉冲方式,具体的寄存器地址R4096-R4127,具体的设定值和当前值等。

可以参考永宏编程手册第二册的10章内容。

网友F(2010-11-26):
永宏高功能型主机共有八组高速计数,四组硬体,四组软体,你如果用硬体高数,要先用个高速读出指令,如果用软体的话只需要在“IO设置”定义用那个输入点就可以,然后你看对应的软体读出计数器R4112-R4124就有数据了!

网友G(2012-03-02):
读出计数器R4112-R4124就有数据了

网友H:
高速计数HSC0对应DR4096寄存器

可以在编程软件的菜单栏------辅助----特殊寄存器/继电器  中查询

网友I:
使用FUN92指令就可以读出高速计数的当前值。

网友J(2012-06-30):
对应的特殊寄存器里面可以找到

网友K(2021-02-01):
学习了,感谢大家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