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320电机参数调谐问题

楼主(2010-05-25):
MD320矢量控制方式,进行电机参数调谐F1-11=2,结束后看F1-09=6553.5,并没有出现“电机调谐故障”;接着启动变频器,马上报ERR02故障。 我认为调谐得到的F1-09值明显不对,致使算法运算结果都不对,一次造成过流。

什么原因呢? 谢谢!

网友A:
楼上的好,调谐前,是否将电机参数按照铭牌设置?有可能是哪里设置不对。不应该产生这样的情况,请在核实一下,谢谢。

楼主:
谢谢版主。

电机参数是按照铭牌设置的。 我不清楚调谐的原理,猜想一下:是不是受周围环境干扰的影响,使电流采样不准,从而使调谐得到的电机参数不对。

网友A:
应该不会受外围干扰影响。这个问题很奇怪。我们自己也做一下实验,关键是很难复现。麻烦你再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