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罕见通讯故障求助

楼主(2010-05-25):
我现在有个难题:

配置:
控网做的系统
2台AB 1756—L61控制器(冗余)
采用CNBR模块通讯
I/O机架采用CNBR通讯

2台1769—L35CR控制器(底板集成通讯)

故障现象:

2台1769—L35CR同时断电后 导致与I/O模块通讯故障表现为rslinx里看到CNBR显示红色X

网友A:
有解决方法了吗?我这儿出现类似现象

网友B:
把你的配置说细一点,ControlNet节点有几个。

网友C:
1756 CPU冗余的时候,远程I/O站点一定要大于两个,不然系统出错!

网友D:
不会是把1769—L35CR作为远程IO吧?1769—L35CR断电后,在RSLinx中肯定看不到了啊

网友E(2010-08-09):
看了一下,发现总共4个节点,2个远程的节点没电了,通讯中断了,当然红色了。

正常现象。

网友F:
真是浪费,子站为啥不用1794的呢?那样会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