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MT 8000 以太网, 1个 HMI 可以 连接 多个 PLC 么?

楼主(2010-05-25):
请教 MT 8000 以太网, 1个 HMI 可以 连接 多个 PLC 么?

步骤:

1,  选择MITSUBISHI Q(ethernet),  指定 PLC 的IP 地址, OK

2, 再想重复增加另外一个 PLC 和 相应的 IP 地址时, 说"同名已经存在"

倒,

那我怎么 " MT 8000 以太网, 1个 HMI 可以 连接 多个 PLC   " ?

看了手册<第20章 以太网络通讯与多台人机联机.pdf>

其中也只介绍了上面一对一设置

楼主:
楼上是说:

 可以选择不同的 以太网 协议,  例如 三菱 \  OMRON,      但是每个 以太网 协议  只能连接  1个对应的 PLC

么?

我试试好象也就是这样的.

但我需要的是  1个 以太网 协议(相同的PLC类型)  +   多个对应相同的 PLC,   是对同样的设备联网...........

网友A:
正你的上面图中,名称后面增加1,2,。。。。以区别各个PLC,也就是名称不得相同,并分配不同的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