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与414-2DP通过以太网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0-05-25):
各位高手:请教关于IFIX与414-2DP通过以太网通讯的问题:

用IFIX与CP443-1通过S7协议进行通信,可是驱动里面的通讯连接一直显示BAD,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原来和CP343-1通信的时候没有问题,读写信号都非常成功,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首先要判断你安装IFIX的电脑与CP343之间的通讯有没有问题,然后再去判断软件之类的配置有没有问题,也就是先诊断硬件有没有问题,然后才诊断软件有没有问题!

楼主:
硬件应该没问题,用STEP7和443-1通过TCP/IP协议通信没有问题,但用IFIX和它通信,驱动里面数据使用显示BAD,连不上

网友A:
那可能是IFIX的配置问题了

楼主:
IFIX里I/O驱动选S7驱动,然后新建-添加CHANNEL-添加DEVICE-DATABLOCK

PLC的IP地址都没有问题,HOST文件里也添加了LOCALHOST和DEVICE的IP,为什么还是连接不上呢?

楼主:
是不是300和400PLC的S7驱动不一样啊?我用IFIX和300的以太网卡连接成功了,但和400的连一直没有成功,谁有做过IFIX和300/400通讯的经验,请指教?现场很着急啊?谢谢啦?

网友B(2010-08-12):
S7驱动?

这是6.X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