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简单的编码器定距离的PLC程序,自己写了个程序不对,新人用来做实验的。。。

楼主(2010-05-25):
小弟是初学者,对编码器的程序不懂,自己写了个程序不知到是哪里错了!!LD X3  RST M1236 LD M100  DCNT C236 K1000 LD M1000 DHSCS K100 C236 Y0   我把一相一输入编码器的A相接在PLC的X1输入端,查编程手册C236是对应X1的!!编码器的电源没接错,现旋转编码器的轴,在电脑监测PLC中C236一直为0,怎么转还是为0,好像没有脉冲,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将编码器的A相从X1输入端拆下,C236却有变化,再把A接到X1上再转轴还是没变化,A相接触X1那瞬间,C236就变化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侠多多指导下,我想转动编码器的轴计数器C236就要有脉冲。。。

网友A:
“LD M100 DCNT C236 K1000”中的M100没有导通!C236不能计数!您可能是准备用M1000的吧?

网友B:
记得要有比郊就可以了

网友C:
你那X0 X1输入指示灯亮了没有?要是那灯没有亮,表示没有输入。我是在江西省赣州市做,紫日变频器,江辉自动化,曹文辉,电话15270737988  E-mail:jhzdhcwh@tom.com  qq395811539

网友D:
把AB两相分别接入X0X1,用高速计数器C251接受脉冲。采用两相两输入方式  LD M100        DCNT   C251        K1000就可以了!

网友E(2012-02-25):
看看编码器是什么输出的,如果是集电极输出需要加上拉,不然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F:
还有和一样粗心的朋友  呵呵   加油啊  要细心点     最开始的时候我最粗心的一次程序灌进去了  触摸屏上控制  妹的  怎么搞都没反应     捣鼓半天 发现PLC 没打开       旁人笑喷    各种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