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与PC连接问题

楼主(2010-05-25):
三菱PLC用串口红色SC-09数据线与电脑连接,端口设置为波特率9600,数据位7 ,偶校验,但一直通讯通讯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换一台笔记本之后,通讯时好时坏,提示连接失败,难道是编程软件的问题或电脑的串口坏了,但是连接其他232通讯的PLC都正常啊。

网友A:
该串口内部程序没有占用吧?如果该串口被使用,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B:
你查一查你的线是不是好的?

网友C:
你查看一下接线部位有没有别的东西干扰,造成通信断断续续,还有接地方面要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