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我厂的日立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0-05-25):
我厂有一台日立SJ-300-110HFEKD的变频器,带电机电流大,老报警,生产赶紧的很。

我用一台750W的电机还有3A的电流。

我是修机器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教,怎么办?

领导贼抠门,批死我了。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都是劳动人民。

请能不能给个大概的原因,我好向领导交差。

在此感激不尽。

或者留个电话什么的,当面求教!

网友A:
13851638925  章叶忠

网友B:
看看变频内部的设置好着没,是不是电机设定的大了吗?

网友C(2010-06-25):
本人也不太懂,给个建议吧,先从简单的查一下接线端子有没有松动,然后清除变频器内部电子板上的灰尘,防止有静电,量一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联系电话:021-18801674424

网友D:
报警是过载还是过流呢

网友E(2011-02-23):
这是个很久的贴子,但也不防说一下:带小电机会出现大电流可能是基频设置太低了,造成了电流的增加,有的客户在修改最大频率时因操作失误被动地修改了基频。日立变频器如果是驱动出了问题都会报故障的,因此这类现象还是应该从参数设置入手!

网友F(2013-12-24):
日立变频器代理:0591-83858517 /13110899441 FAX/:0591-88201986  罗小<此处内容被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