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人机如何与松下FP2SH PLC联呀

楼主(2010-05-25):
各位高人:

                       我在做一个项目:是HITECH的人机PWS6600S与松下FP2SH PLC联接;在人机的软件中选PLC型号却没有松下的型号我

     该怎么做呀,通迅怎样设计,电缆线怎么做?    急呀请各位帮帮忙 10分相赠!

网友A:
232通讯 比较简单的

www.ytleader.cn

网友B:
松下的PLC 都差不多是一样的,  比较简单的232

没做过没真相

网友C:
你好:请你把HITECH的人机PWS6600S的编写软件发到我的邮箱:alkjxs@163.com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D:
看看通讯的参数设置的是否正确,还有通讯电缆线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