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文件打开后,提示“工程文件不存在”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

楼主(2010-05-26):
mcgs文件打开后,提示“工程文件不存在”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组态工程是不是放在桌面了啊 这是MCGS的一个小bug  你存放文件的路径不能有空格 桌面的路径是有空格的 所以提示工程文件不存在 你重新放个路径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2010-08-26):
引用 网友A:
你组态工程是不是放在桌面了啊 这是MCGS的一个小bug  你存放文件的路径不能有空格 桌面的路径是有空格的 所以提示工程文件不存在 你重新放个路径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 工程最好放在 WORK 里面

网友C(2018-12-17):
引用 网友A:
你组态工程是不是放在桌面了啊 这是MCGS的一个小bu...

不知道BUG解决了么?

网友D:
不能存放在D盘下,桌面文件也存放在D盘内。换到E盘。

网友E(2019-09-17):
我怎么在桌面的".MCE"文件能打开,没提示错误, 7.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