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300/400以太网接口转换器

楼主(2010-05-26):
ETH-PPI在WinCC中有三个地方设置要注意:
1)在TCP/IP系统参数里要选【 tcp/ip auto 网卡名】
2)在驱动连接的属性中(newconnect)要选【 ETH-PPI的IP地址 例:192.168.1.10】
3)变量数据的地址属性一定要设为: 【位内存】即 M 区,而实际对应的是 S7-200 的 V区.

ETH-PPI在组态王(V6.52)中的设置:
1)设备-->新建..-->PLC-->西门子-->S7-300系列-->TCP
2)逻辑设备名称【新IO设备】-->下一步-->设备地址设置【192.168.1.10:2】 即ETH-PPI的IP地址:PLC槽位号(固定选2)
3)通讯参数【尝试恢复间隔15秒,最长恢复时间24小时】-->完成
4)变量-->变量定义【注:寄存器选M ( 这里的M与S7-200的 V区对应),采集频率250毫秒】

双通道ETH_PPI转换器电子文档

--------------------------------------------------------------------------------

1.环境要求:温度 5℃-38℃ 相对湿度不大于80% 输入电压24V,其波动小于10%

2.要求与之相连的S7-200 是不与其它设备通过PPI进行通讯的,使用CP通讯模板和触摸屏也要慎用(因目前我们还未测试过这种情况)。

3.TCP/IP通道为2个(注:可同时连接2个WinCC。如需更多通道请购买6通道ETH_PPI转换器,否则将不能保证WinCC可靠运行)

4.通讯负荷:在PPI波特率为187.5k时不大于8000字节/每秒

5.配置方案:

a. 线型:即一台PLC(s7-200)和一台上位机(计算机),直接用交叉线(RJ45 网线)相连。

b. 星型:即一台PLC(s7-200)和两台上位机(计算机),或多台PLC(S7-200)和一台上位机(计算机),或多台PLC(s7-200)和两台上位机(计算机),中间需加以太网交换机,用直联线(RJ45 网线)将交换机与各设备相连。

6.ETH_PPI参数设置:

a.ETH_PPI通讯转换器IP:它的段址一定要与相连的计算机相同,即前三项相同,第四相不同.

例一:计算机IP(192.168.1.100),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转换器IP(192.168.1.10)

例二:计算机IP(200.156.8.108),掩码(255.255.255.0),网关(200.156.8.1),转换器IP(200.156.8.16)

例三:计算机IP(200.202.9.126),掩码(255.255.255.0),网关(200.202.9.1),转换器IP(200.202.9.18)

注:在同一网络中IP是唯一的,不能相同。计算机也要设置相应的IP地址,掩码及网关(与转换器处于同一段中)

一但转换器的IP设置好后,只要计算机的IP地址,掩码及网关与其在同一段中(即前三项相同,第四相不同),在该计算机的浏览器中直接键入ETH_PPI通讯转换器的IP地址,并且此时该ETH_PPI转换器没有与WinCC进行通讯,就会进入ETH_PPI转换器的主菜单中.

当然你也可在该计算机的浏览中键入192.168.1.222也同样会进入ETH_PPI转换器的主菜单(前提条件是:该ETH_PPI转换器没有与WinCC在线连接,且该计算机的IP地址,掩码及网关与其在同一段中,同时该网络中只有一个ETH_PPI转换器,其它的ETH_PPI转换器必须从网络中断开)

b.ETH_PPI通讯转换器MAC:共六项,用十六进制数填写(Hex:0..9,A,B,C,D,E,F)

第一项为0(即使你填入其它数值,转换器也会将其变为0),其它5项可任意填写,旦不能与网络中其它MAC相同。

注:在同一网络中MAC是唯一的,不能相同,两个相邻MAC地址的最小间隔为1,例:00.12.FF.FF.01和00.12.ff.03间隔为1,不能连续!

以上为Internet网络的相关设置,以下为PPI总线的相关设置:

c.PPI 波特率:

是指与ETH_PPI转换器相连的PLC(S7-200)PPI接口的通讯速率(在组态S7-200时设定的, 参见西门子STEP7 MicroWin编程手册),PPI的缺省波特率一般为9600, 旦由于对S7-200编成时可能改变了PPI的波特率,因此可能要多试几次才能找对波特率,对于PPI接口,尝试波特率的次序为9600、19200、187.5K,当然如果你已经知道PPI的波特率,直接选定就行了。

注:强烈推荐用户将PLC(S7-200)的PPI通讯波特率设置为187.5K,因为这样才能保正较大的通讯负荷和数据刷新的频率,如果在组态S7-200时设置低于187.5K的波特率,将不能保证WinCC的数据高速刷新。

d.PLC_PPI站号:

是指与ETH_PPI转换器相连的PLC(S7-200)的PPI站号(在组态S7-200时设定的, 参见西门子STEP7 MicroWin编程手册),PPI站号的缺省值为2

你也可以在"PPI通讯状态显示"中查看,标记"X"代表总线上PPI的实际站号,然后在"参数设置/显示"菜单中将其填入即可。

当然如果你已经知道相连的PPI的站号,可不用查看,直接写入。

e.ETH_PPI站号:是指ETH_PPI转换器本身的站号,它只要不与总线上其它站号相同即可,一般设置为0

f.最高PPI站号:是指PPI总线上允许的最大站号,它可选取四个值(15,31,63,126)

例一:PLC_PPI站号=2 , ETH_PPI站号=0 ,最高PPI站号应选15

例二:PLC_PPI站号=18, ETH_PPI站号=10,最高PPI站号应选31

例三:PLC_PPI站号=56, ETH_PPI站号=1, 最高PPI站号应选63

例四:PLC_PPI站号=10,ETH_PPI站号=108,最高PPI站号应选126

g.S7-200 通讯区

V区最高地址可选0..200,其数值越小通讯性能越好, VB0..VB200 对应 WinCC的位存储器区(MB0..MB200)

参数设置提交后,如果想再次进入主菜单,最好在cmd窗口键入c> arp -d (删除计算机中已保留的IP/MAC表),以便ETH-PPI转换器新改动的IP/MAC与老地址无冲突

7.WinCC中的设置:

变量管理器-->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TCP/IP (鼠标右键)系统参数--〉单元--〉逻辑设备名称:选TCP/IP(Auto)->XXXX 【计算机网卡名】

变量管理器-->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TCP/IP 加入"新驱动程序的连接",名字为 "新建连接" 或 "NewConnection_1",将其属性打开-->连接参数:S7网络地址: IP地址=ETH_MPI通讯转换器的IP地址,如(192.168.1.10);机架号=0;插槽号=2

之后在 "新建连接" 或 "NewConnection_1" 中加入新的变量......

如果还想连接另一个ETH_MPI通讯转换器,只要再加入NewConnection_2,S7网络地址: IP地址=另一个ETH_MPI通讯转换器的IP地址,如(192.168.1.12

楼主:
ETH-PPI以太网转换器:

它是目前S7-200与WinCC直接连接的唯一方法
ETH-PPI (注意是 PPI ) :它可以使西门子S7-200PLC与WinCC或组态王直接连接,使用PPI转 PROFINET协议的转换器ETH-PPI,使你不必用PC Access OPC Server,直接使用WinCC的TCP/IP协议即可实现轻松连接,S7-200 PLC的 Vb0-Vb200 对应 WinCC或组态王 M位存储区mb0-mb200,它是目前S7-200与WinCC直接连接的唯一方法.

ETH-MPI转换器

(MPI转以太网通讯适配器)
ETH-MPI转换器是大连德嘉国际的一款新产品,它一端连接西门子S7-300/400PLC的MPI编程口,另一端是RJ45以太网接口(是西门子 Profinet (TCP/IP)协议接口),上位机WINCC或STEP7 通过普通以太网卡与之相连,使用西门子本身的 TCP/IP协议;
ETH-MPI的主要应用是为WINCC提供可靠便捷低价的接口设备

RS232是第一代通讯标准, RS485是第二代通讯标准,(Profibus,DP,...都是差分型的),USB 第三代通讯标准,TCP/IP是正兴起的第四代通讯标准(它的抗干扰能力和传输速度最快)
CP5611,CP5613,PC ADAPTER USB,它门在工业通讯上都不是最稳定,我门经常会碰到通讯连接不上,而到处接地线,连接终端电阻.而使用以太网则很轻松搞定,因此ETH-MPI会为越来越多的现场技术人员所欢迎!

楼主:
我公司将推出最新产品CP243I,国产简约版,可以通过以太网编程、以太网操作、监视数据,与上位监视软件相联(WINCC、组态王)
使组态王与S7-200的连接数量达到32个以上,欢迎来电咨询

楼主:
1、ETH-MPI (MPI转以太网通讯适配器)

2、 ETH-PPI (PPI转以太网通讯适配器,可将S7-200直接连接到WinCC,而无需OPC中间软件

3、PC ADAPTER USB (功能与原装一样,而且还可对S7-200编程)
4、 USB PPI (不需要安装驱动程序,与原装一样,还可对西门子触摸屏编程:K-TP 178 micro、 TP177 micro 、TP177A、OP73、OP77A)

默认顺风快递,隔日到,购任意2款产品包快递,单条运费自理。
详见公司网站:http://www.dl-winbest.cn

QQ:1372203397
技术问题请邮件至:sale@dl-winbest.cn

技术支持直线:
157 1239 1329
157 1239 1325

专业的研发团队,为您提供专业的技术保障

有任何技术问题,欢迎MAIL至sale@dl-winbest.cn共同研讨,并欢迎多提宝贵意见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