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过modbus实现s7-200和上位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0-05-26):
大家好,我有一个位移传感器,一个s7-200的plc,还有安装了组态王的计算机,plc与计算机通过pc/ppi电缆连接,现在想做一个小实验的,如何通过modbus协议把位移传感器的数值读取到上位机中显示出来,我看了很多网上的关于这方面的资料,还是不明白,恳请指导,谢谢!我的邮箱是haot6666@126.com.

网友A:
1.首先通过PLC把位移传感器的信号采集上来,如果是模拟量输出,则接模拟量输入模块,如果是高速脉冲则接高速输入口。

2.组态王从PLC读取数据直接通过PPI协议即可,如果需要试验MODBUS协议,在S7-200 中编写MODBUS RTU从站程序,有现成的例子可参考。

网友B:
对,与modbus无关。PPI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