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器选择请教

楼主(2010-05-26):
自动装盒机,速度180/分。A传送带走120MM做一个产品

我现在用PLC做的,效果不好,A速度变化时,X,Y轴返回0点时位置不准确,起点不对,推杆推出去的位置就不对,有时就进不到
料槽里,有可能搞坏推杆,推杆2000多一条,同时有3根推杆。
国外的设备(价格200W左右)使用的运动控制器与伺服驱动器一整套下来大概15W,那款运动控制器国内用的很少,没什么资料。
我们公司的设备伺服电机,驱动器(OEMAX的)都已经装好了,我想选一款运动控制器做运动控制部分(不需要换伺服),PLC做逻辑I/O处理,
大家有什么简单好用的运动控制器推荐,控制4个轴,还要采样B的速度,5轴的控制器,或4轴带虚拟轴的也可以,主要是好用最好是网上有资料可以下载。

网友A:
推荐TRIO的EURO205X,应该能胜任该任务。

网友B:
 楼主的这个部分是不是把装料推入盒内的动作呀。。如果是的的  推入的时候还是有点讲究的吧。。

现在就像是设备改造一样。。因为已经选好了伺服。。那现在就只有选控制器啦,那些总线型控制器就算了吧,1楼提供的控制器速度可如能慢了点。。

可以选快速一点的。。  如果和PLC连用 编程有点麻烦。。   如果我的话  使用 TRIO的   MC464 主控再P874 子板 再加1-2个CAN-IO 可以全部搞定伺服和IO 逻辑

楼主:
将一个小瓶子推入盒子里,就是大家在药店买瓶装药的那种,盒子里有一瓶药和一张说明书,我们做的就是这种装盒机。一个轴进瓶,一个轴吸盒子,还有2个轴负责将瓶子和说明书推到盒子里(与飞剪类似),还有一个输送轴(编码器返回)。可不可以发视屏,看一下就很清楚了。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现在的伺服系统  能不能切换到速度环模式。如果能的话就选 TRIO  的。。

西门子的   贝加莱的  多是总线型的。。要用他们的伺服呀。。  三菱的也是总线性的吧

楼主的控制过程  并不复杂 我想是运动控制器 或者运动型PLC  都能搞定。。

楼主:
OEmax的伺服电机和驱动器(被AB收购了),有速度模式的。之前也了解一下DELTA  20PM运动型PLC,借了个试了一下感觉不是很好用,他的指令把两个轴绑定在一起。我查了一下,TRIO,Galil都可以的,galil中文资料很少,但他的指令不多,使用上手是不是快点?我以前没有用过专业运动控制器。

网友C:
可以联系一下固高科技啊 国内做的是比较好的 13537502590

网友D:
www.ecet.cn  下载 美国PARKER  ACR 9000高速高精度强大功能工业级别的 运动控制器, 有4轴配置的

功能强大,比较好学些,有兴趣联系我:QQ 40709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