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受温度影响出现的问题--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0-05-26):
刚好大盘卷后面的2台电机,是水冷的,不带风冷,那接在这个上面的2个编码器就没有降温的措施,编码器的工作温度是0--70°,现场测出的温度大概在60°左右,但是随着电机转速的升高,当电机转速达到1500rpm的时候,报码盘故障,请问这个是这么回事呢?是温度影响,还是电磁干扰,低速转的时候,没事!

网友A:
那不肯定是干扰么,加强信号屏蔽。两种方法可以试一下,编码器和电机中间加强隔离,使用双胶双屏蔽电缆。屏蔽线接地效果一定要好。

网友B:
你首先要确认是编码器温度升高后,引起编码器不能正常工作.还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C(2010-07-06):
可能是由于转速升高后,编码器自己的温升增加,特别是质量不好的轴承温升会很大。建议选用Angtron出品的旋转编码器.1)我们的产品使用温度在 -40--120°.2)我们的产品使用军工级轴承,温升小 3)编码器内置温度传感器功能,用户可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测前端温度.
通过使用Angtron旋转编码器,相信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详情可咨询Angtron工程师。

北京安格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Angtron Technology Co., Ltd

公司网站:www.angtron.com

联 系方式
电话:       86-010-52759689
传真:       86-010-52759689
移动电话:   15810611767       13488789447
电 子邮件:   jiaoxu@126.com      7677962@qq.com
QQ:         85470310          7677962

网友D(2010-08-24):
用我們的磁編吧, 可以達到 -40 度 到 125 度, 轉度在能達到 30000rpm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details.aspx?c=1&m=1&l=1&Type=company&CompanyID=&Id=2009071511364300003

网友E:
一般干扰不会引起控制器直接报错,控制器报告码盘错误说明编码器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从楼主描述的温度情况看,1500rpm不至于会使温度升高很多,建议楼主先了解编码器是什么工作原理,如果是增量编码器,那就检查一下上下位机的频率,根据转速、分辨率计算一下是否高速下截止输出了。如果是智能绝对值的,检查编码器错误编号,是什么问题。

不要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外部因素,也要考虑一下设备本身的参数、功能。做问题分析,千万不能一叶障目!

网友F(2012-09-14):
用我公司的重载编码器试试,我们可完全替换进口品牌,比如HUBNER、林德、雷恩等等。欢迎来电咨询,电话是15210185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