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康沃变频器没有电机极数选择?

楼主(2010-05-26):
今天我看了一下说明书~~康沃的没有电机极数这个选项啊?这怎么办?我们的是6极的电机啊

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没有问题的可以使用 只是检测速度问题 可以改一个参数哪位朋友有春日55KW/660V的电气原理图啊?谢谢chunhua864@163.com

网友B:
如果是V/F控制,电机极数设置也沒用。

网友C:
人家是标配   4极的   6极的建议你按照他的额定电流选一个

网友D:
楼主是否是想让其显示电机转速?

网友E(2011-06-14):
V/F控制,重要的是设定电机额定电流,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人家是标配   4极的   6极的建议你按照他的额定电流选一个

网友G(2011-07-20):
因为带的是异步电机。。

网友H:
康沃变频器西北地区维修:13830812651

网友I:
那有没有电机额定转速选项呢,有的话可以不用选极数

网友J(2018-05-03):
到此一游学习

网友K:
不知道有没有用希望可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