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进线”“馈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5-26):
电工“进线”“馈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进线:从低压电源(变压器低压侧)引出的导线;

馈线:将总电源电能分配输出的导线。

网友B:
以前我也搞不凊,现在清楚了.

网友C:
那么馈线可以理解为并联支路么

请教谢谢

网友D:
不可以,,因为他们的作用不一样

网友E:
进线就是从外面引入电压的线,而馈线就是从母排或变压器的低压端引出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