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中,设备类型的含义

楼主(2010-05-26):
我现在用威纶触摸屏和三菱plc模仿西门子plc程序,由于新手,所以很多都不懂,手册也看不过来,现在请教大家.

三菱plc 中的  TV、 CV、 CV2、D、 SD分别是什么含义?

谢谢!!

网友A:
三菱plc 中的 1. TmVn(m和n都是十进制常数):T代表定时器,V代表变址寄存器,而TmVn表示T[m+(Vn的值)],比如:T5V1(假设V1的值为20)代表T25.

2.D:数据寄存器(16位2进制),

3.SD:特殊数据寄存器(16位2进制),不能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