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士变频器用在恒压供水上参数的设置

楼主(2010-05-26):
我将一台,FRN55P11S--4CX,用到恒压供水上。

我设置了如下参数:

H20=1:正动作。

H21=0:控制端子12正动作(电压输入0-10V)。

F01应该怎样设置。

应该怎样设置目标值。

请大家指教。

谢谢。

楼主:
没人用过吗?

网友A:
看具体要求哦

楼主:
只是恒压供水,谢谢。

网友B:
H20=1  正动作  H21=0  反馈信号为0-10V   H22=1    P值   H23=10  I值    E40=压力表量程值   然后在面板上设置目标值,PID设置跟F01没有关系。

楼主:
谢谢。请问:F01不设定吗?

我试一下,有问题再向你请教。

再次感谢。

楼主:
谢谢dager801010 ,按你的指教,调试成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