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压表 和 表压表 的测量结构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5-26):
绝压表 和 表压表 的测量结构上有什么区别???  二者主要区别?

网友A:
表压是以大气压为基准,绝压表是以绝对零压为基准.是不同的

正压:绝压=表压+大气压

真空度(负压)=大气压-表压

网友B:
不仅是测量基准(即零点)的问题;

绝压表往往能测低于大气压的,真空表就是绝压表;

而表压表只能测高于大气压的;

绝压表要比表压表贵,

网友C:
表压表,,,不管啥原理滴,舌透点呢,都是参考端,通环境大气的差压表,

绝压表,,,不管啥原理滴,也舌透点呢,都是参考端,通一个10的负6次方以上真空腔的差压表

从外观上,多数产品,看球不见参考端

表压表,要细分呢,有正压表、负压表、正负双压表

作为表压测量零点的环境大气压,也就是大气自重产生的绝对压强,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值,而是个每时每刻,月月年年,都处于缓慢变化中的量值,,,,变化的基本规律是:夏季高于冬季,正午高于深夜,,,,某个地区的平均大气压强,与该地的海拔高度有关,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气压越低

“测量结构”?

如果是指外观形状和安装方式的话,表压表和绝压表,可以做成完全一样,,,

如果是指传感器的内部结构的话,你们去寻点图研究吧,,,

压力儿,www.sc-sensor.com   全得象蛋,蛋蛋的蛋,,,嘻嘻嘻

楼主:
指传感器的内部结构的不同?

网友D:
表压:压敏元件电流输出测量

绝压:某气体量分析电压输出测量

网友E:
无任何不同。

网友F:
带做各类项目开发 AVR STM32 STR9等MCU程序开发
4年4层PCBLAYOUT经验
4年工控行业采集 输出类模拟电路设计经验(高精度高可靠性模拟采集 模拟输出设计)
多年EMC整改经验 可帮其产品解决EFT ESD 传导骚扰等各类EMC问题 价格优惠

服务范围:
1、产品开发
2、驱动开发
3、PCB LAYOUT
4、EMC整改

有意者请将设计需求发送至本邮箱

Email:xiangmukaifa2010@gmail.com

网友G:
测量结构没有什么区别。绝压的参考压力为零压,故未接引压管的压室要做成真空;表压的参考压力为大气压,故未接引压管的压室要通大气。

网友H(2010-07-07):
两者测量原理一样,区别零点不同,绝压表零点压力为零。表压表零点为安装场所的大气压。

网友I:
楼上的都是高手,回答都挺正确。

有技术问题可以互相交流:KROHNEmeter@163.com

网友J:
传感器的结构上有不同。绝压表的传感器正压侧通介质或隔离油,负压侧是完全密封的。表压表的传感器负压侧则是通大气的。因此表压表的平衡点是大气压,低于大气压显示负压,高于大气压显示正压。而绝压表在出厂标定时就以接近(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空的某一压力值为零点,所以测出来的值都是正的。

网友K:
谢谢 给我一份zsong860616@163.com

网友L:
简单的说,绝压就是以真空为零点来检测压力,

表压就是呀大气压为零点来检测压力,

区别:你手中有一款测绝压的表和一块测表压的压力表,测表压的指针会指示0,绝压表的指针可能会指示0.1kPa.就这个区别。

网友M:
       这两者在外观上看不出来。但做好的变送器,在检测时会有区别。

表压:上电后,无论外面温度、大气压如何变化,始终输出为0KPA。

绝压:上电后,输出就会显示在100KPA附近,而切它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每天同时间的显示值都不一样。

网友N(2010-08-25):
说简单点就是表压的负压是和大气相通,绝压的负压是密封的里面是真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