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电机,电机发热严重

楼主(2010-05-26):
220变频器带电机,电机发热严重,工频正常。是啥问题

网友A:
看一下变频器工作电流是否正常,看一下你的工作频率低于25HZ建议加个轴流风机。再就是看一下变频器的载波,可以适当调高一点。

网友B:
载波频率很难调到合适的   大家有没有规律可循啊 谢谢~

网友C:
从有利于变频器考虑,载波愈低愈好,从有利于电机考虑,载波愈高愈好。

网友D:
楼上观点                                                很全面 电机散热很重要

网友E:
属于正常现象,变频器带普通电机是会发热严重,低速运行时更加严重

网友F:
590及变频器故障报警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G:
建议先检测一下输出电压和电流,再调载波频率。

网友H:
是不是负载太重,电流太大呀?

调整V/F曲线、载波频率,其他没什么好的办法,,不行的话加风扇强制制冷!

网友I:
“220变频器带电机,电机发热严重”

1、这是交流变频器的通病,本质存在的缺陷;

2、变频器输出的本不是三相正弦交流电,应该通过输出电抗器滤波后加到异步电机;

网友J:
这次刘老师说对了,呵呵。。。。。。。。。。。。。。。。

网友K(2010-06-29):
加了电抗器还热  哪该咋办啊

网友L:
电机后面加轴流风机,强制冷却

网友B:
给电机外层穿外套  水循环也是不错的

网友M:
英威腾变频器的输出谐波很大,然后电机就发热,很容易烧电机的;英威腾变频器经常烧电机,特别是哪个中压1140已经烧了很多电机;

网友K:
楼上说的是真的吗    那可完了   这次我就是用的英威腾的变频器

网友I:
1、电机变频运行发热,是通病,是变频器的原理决定的;

2、所以说用变频器会使系统效率下降20%;

3、如果你为了节能,给电机套上变频器,你就会苦不堪言!!!

网友N:
怎么感觉刘工总是在批判变频器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N:
怎么感觉刘工总是在批判变频器啊?

1、不是批判变频器,是批判非正常使用变频器;

2、变频器是异步电机调速装置,它会使系统电效率下降;

3、很多人自今还把变频器当做完美的电机节能器用,害人啊!

网友O:
刘老师说一下如何正确使用变频器

网友P:
看来国产的还是有差距,我在电机换向抽油机上用的施奈德58和71变频器故障率基本是0,并且5HZ运行,电机自然风冷,80%以上负载,野外运行。

网友Q:
必须正视差距,国产和进口的差距不是一点二点的,

网友R(2010-09-20):
引用 网友I:

“220变频器带电机,电机发热严重”

1、这是交流变频器的通病,本质存在的缺陷;

2、变频器输出的本不是三相正弦交流电,应该通过输出电抗器滤波后加到异步电机;

那刘老师,变频器出厂时就给配上输出电抗器不可以吗?用和电机同等规格的变频器,容易引起发热,而且输出力矩难以达到和接工频时的力矩大小,说实话觉得不够理想。

网友S:
检查一下电机的轴承是否有问题,再看一下输出电流是否正常,低频运行时轴流风机降温

网友T:
英威腾结构设计不好,母线电感太大,干扰大,烧电机那就毋庸置疑了,另外硬件驱动还是要下大功夫。

网友U: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负载太重,电流太大呀?

调整V/F曲线、载波频率,其他没什么好的办法,,不行的话加风扇强制制冷!

网友V:
这个刘志斌,没有他不批评的

网友W:
V/F曲线是否合理?

运行在多少频率?

电机的接线有没有改成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