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A06B-6130-H002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0-05-26):
大家帮忙看一下,驱动板A20B-2100-0913/01A,红色指示灯旁边R50/R51阻值是多大,我这个上面烧得看不见了。如图:

网友A:
可以根据电路大概估算出来呀,先分析该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知道了就应该知道个大楷,然后先上个大点的慢慢试着调到合适就OK了撒,或者参照其他的相同电路。或者联系我QQ67280483,我们曾经该过好几台这样的设备了。

楼主:
手里有这个驱动器的朋友帮忙看一下,先谢了!做为回报你可以咨询我西门子硬件问题,我知道的一定帮忙。

楼主:
由于考虑到伺服精度要求比较高,摸索代换误差可能较大,通过和客户沟通,去客户那里找了个一样的驱动器,通过测试校对,原数值如下:

R50=200kΩ  R51=12KΩ

网友B:
三菱J2系列模块,此模块中DBW和DBV因脚是啥意思啊?DBW和W脚相通,DBV脚和V脚相通,这个模块是好的吗?

网友C(2011-08-12):
那一排都是12KΩ的

网友D:
怎样判定这个伺服模块的好坏 ???? 谢谢 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