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矢量控制变频器故障代码F056,请教处理方法!!!

楼主(2010-05-26):
6SE70矢量控制变频器有时会出现故障代码F056,手动复位后,设备正常运行。请问有什么处理方法将这种问题彻底解决。

网友A:
SIMOLINK环的通讯受扰 ,检查:
• 光纤电缆环
• 是否在环中的SLB上无电压
• 是否在环中的SLB故障
• 检查P741 (SLB Tlg OFF) ,否则就是光纤板坏了!对于6SE70 VC 6SE70 MC的问题我们碰过许多许多,也积累了些经验,因为6SE70变频器我们一共用了190多台,光备件都买了有三十几台,希望可以一起交流!15810513352熊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