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励磁线圈有一个头尾结错,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10-05-26):
直流电机Z4-2250-11    90KW     励磁线圈有一个头尾结错,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
多谢各位指导一下,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直流调速器控制的话,调速器会报警。需要将头尾倒过来。

如果没有调速器的话,电机会反转。

网友B:
楼上说得对,有测速的话,会报测速故障,没有就反转.

网友C:
1、如果是直流电动机,由于主磁极线圈接反,电磁力矩反向而被制动,无法启动或运转,电枢电流大,相关电刷火花大;

2、如果是发电机,由于主磁极线圈接反,输出直流电压降低或不能建立,或电枢电流大,相关电刷火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