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0-05-26):
我遇到一台ATV38变频器,90KW的现在上电出现ERR7,

 1)首先下电,然后换一显示模块或拆下显示模块再安上,再次上电观察;
若显示ERR7,就可以排除显示模块与控制板接触不良的可能性.
另外要检查一下控制板的波特率是否被更改.
如需硬件复位,操作如下:
1.下电后,将选频开关拨到60HZ方位
2.上额定电压,变频器RDY后,下电.
;3.再将选频开关拨到50HZ方位,即可.
2)另外可以看看风扇是否都在转,可能是风扇不转引起;
3)查查变频器和面板的版本是不是不兼容,是不是同一时期生产的,你可以看看变频器的编号,哪年生产的.
4)查查控制电源是否过压。
5)看看控制卡和电源板之间的通讯有无问题
控制卡就是操作面板下面那个板。
  先把操作面板的塑料螺丝解下,
  再把下面的那块板子换了。
  这块控制卡是通用的,
  更换板子后,
  上电会报故障CFF,
  按一下ENT键即可解除更换板子后报的这个故障。
 但是我按照高手们所说的解决方法,可是还显示ERR7 。各种各样的都试过了,问题还没解决,请师傅们告诉我还要怎么弄。

楼主:
没有控制板可换。就是原装机器烧了一个模块,现在把线路板拿下来,给530V的直流电,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2010-11-18):
施耐德6年维修工程师  为您专业解决施耐德产品故障。常年提供施耐德维修备件   现场服务 元件级维修服务。电话 13554483804   QQ  117698696

你上面的问题需要接入风扇才可以解决该故障。不接风扇会引起误报故障。比如ERR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