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现在用日本或韩国伺服电机驱动器三相220V电源如何获得阿?

楼主(2010-05-26):
如题,有何手段实现三相220V的电源输入?

网友A:
加变压器呀,还有就是直接接单相220V,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B:
伺服有三相220v输入交流电源的,也有单相220v交流输入电源的。如果是三相的220v电源输入,一般做法是用一台三相变压器,其变比380/220,一次得到伺服要求的电源形式

网友C:
我想顺便问一下。这样的一个三相变压器应该用什么接法?

三角 三角?

星 三角?

三角 星?

星 星?

目前我用星 星的接法。还有两个中点都没有接线。但是我也没有什么理由,也想不到有什么好和不好。想问问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