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地问题

楼主(2010-05-26):
有一台明电舍变频器带10台功率完全相同的电动机.问题是当其中的某一台电动机出现接地故障时,变频器就进行接地保护,这样,其他所有电动机将都停止运行,这是所不希望的.要求是哪台电动机出现接地故障,就停掉哪台电动机,而不影响其他电动机的正常工作.请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高手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A:
1、因为“有接地”变频器就保护;

2、所以不可能做到楼主的“那台接地停那台”的要求;

网友B:
是的,的确做不到。   除非却掉接地保护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除非却掉接地保护功能;

1、接地保护功能是变频器的命根子;

2、解除它,变频器难逃炸机厄运!

网友C:
那也不一定啊   那不知道要炸多少哦变频器啊

网友D:
桃谷六仙.....................

楼主:
真没办法吗?停了损失大啊

楼主:
有些可能是瞬间接地,也引起变频器接地报警,变频器复位后,开启10台电机又是正常的(不知道是电机接地还是变频器本身内部接地)。

楼主:
顶起,大家帮忙啊。。。。。。。。。。

网友E:
那就一台电机配备一台变频器~还有就是把接地打牢靠了和经常检查室解决问题的最简单有效的措施了 ~~回答完毕~谢谢~

网友F:
可否给10台电机分别装上外路控制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