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变频器控制电主轴

楼主(2010-05-26):
台达B系列变频器的最高频率设定是50-400HZ。如果调到640HZ 可以吗?能达到640HZ 吗?

变频器是用来控制铣床电主轴的。电主轴700HZ时候电压是220V。

网友A:
最高输出频率是400Hz,你怎么能调到640HZ呢?

网友B:
可以,你得改参数。和台达沟通。台达V系列变频器也是可以达到3000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