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OP B S100与三菱FX1N通讯实例 急

楼主(2010-05-27):
最近做这两个的通讯,就是通不上,希望支持一下,我这有个连接线不知道对不对,哪位大哥能说一下啊,最好有个实例,以前没做过,谢谢大哥

楼主:
957400216@QQ.COM 刚才忘了说邮箱,谢谢

网友A:
和三菱的通讯应该比较容易的

连线图 手册里面都有的

www.ytleader.cn

网友B:
线是怎么做的,因为delta A系列人机与B系列人机的RS422引脚定义不一样的

 如果是B05S100  你要使用com3口与三菱rs422通讯

DOP              三菱
RXD+ (4)    (7) TXD+

RXD- (9)    (4) TXD-

TXD+ (1)    (2) RXD+

TXD- (6)    (1) RXD-

GND (5)     (3) SG

网友C(2010-06-2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教各位,如果线连对了,还是连不上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D(2011-04-25):
需扩展COM3为MODE3的RS422协议,通讯设置新增COM3,把COM2 (COM1)的BASE PORT 下移到COM3,协议为FX SERIES, 按上面连线插在COM2硬件口即可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