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B系列电机的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0-05-27):
台达自己做的B系列电机的编码器老是会受到干扰

一直会报04报警

电机的编码器屏蔽线也接了,接地也接了,经常会出现4号报警

请大家讨论下4号报警的原因

谢谢!

网友A(2011-01-14):
我想是电缆质量方面的问题吧!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但都是电缆出了故障。编码器的连接电缆最好用带屏蔽双绞线

网友B:
布线问题还是最大的问题,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