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输出EXCEL表格

楼主(2010-05-27):
怎么在MCGS通用版中输出EXCEL表格,在EXCEL表格中能保存所有的历史数据,感谢!最好能有那些步骤,我试过在运行策略里,弄不了,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是在运行策略中的,加入导出EXCEL表格策略,地址再选好。简单的。

网友B(2011-12-18):
谁能在 MCGSE触摸屏上输出 excel表格

网友C:
MCGS输出EXCEL表格?????? 能运行 OFFICE???

网友D:
在通用版可以实现,但在嵌入版可能有点困难!

网友E:
首先先要将你需要导出的数据做存盘设置:做一个组对象,组对象存盘属性:允许存盘,时间自定,在事件策略里面添加策略行,然后添加导出Excel,右击属性,根据自己需要设置,可以查看策略帮助设置!

网友E:
回复内容:触摸屏里不能输出Excel,但是可以用U盘导出CSV格式文档(Access数据库,),可以在电脑上用Excel打开!
对:guohuishidai001 关于

谁能在 MCGSE触摸屏上输出 excel表格

内容的回复:

网友F(2017-01-11):
引用 网友A:
是在运行策略中的,加入导出EXCEL表格策略,地址再选...

您好,能麻烦请教一下地址选好是什么意思吗?在裕兴策略里加入导入到Excel了,但是表格里什么数据也没有,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G(2017-03-01):
引用 网友E:
首先先要将你需要导出的数据做存盘设置:做一个组对象,组...

嵌入式mcgs可以吗  ? 为什么没有导出excel的这个策略呢

网友H(2017-07-04):
很好,受教了!!!!!!!!!!!!!!!!!!!!!!!!!!!!!

网友I(2017-08-28):
有详细的指导吗

网友J:
有嵌入版的样例吗?

网友K(2017-10-24):
!ExportHisDataToCSV("\usb harddisk\yang.csv","group","data1,data4","2007/1/1 0:0:0","2009/1/1  0:0:0",20000,1,"",进度,控制)

!ExportHisDataToCSV(文件名,组对象名,字段名,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最大记录数,导出模式,导出参数,进度指示数据对象名,取消控制数据对象名)

1.导出指定组对象存盘数据,导出的条件包括: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最大导出总条数;

 2.导出字段列表,组对象为MCGS_ALARM则表示导出报警历史数据;

 3.可指定导出文件名和路径,主要是U盘导出,可以追加方式也可覆盖方式导出;

 4.可显示导出过程进度情况;

 5.可取消和中止长时间的导出过程;

 6.导出格式为csv文件,导出的第一行为字段名字。

网友L:
好问题,同样在此学习,感谢楼上所有人

网友J:
花了些时间终于学会了,可以自动存盘了。

网友M(2017-12-05):
引用 网友J:
花了些时间终于学会了,可以自动存盘了。

我有个问题,请教下,如果,用户长时间没有导出数据,我想提醒他,及时导出,目前已达20000条,这个还能达到?目前,是PLC计时,触发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回复内容:对: 网友J  花了些时间终于学会了,...

当然能啊, 用定时或记录的条数来判断,不难。

网友(2018-02-27):
触摸屏好像只能导出到U盘吧,能直接往外导吗,你指的是监控运行数据吗

网友N(2018-04-26):
哪位大神有样例的麻烦给小弟发一份,邮箱794472047@qq.com谢谢。

网友O(2018-07-04):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是在运行策略中的,加入导出EXCEL表格策略,地址再选... 内容的回复!您好,能麻烦请教一下地址选好是什么意思吗?在裕兴策略里加入导入到Excel了,但是表格里什么数据也没有,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请问解决了吗,怎么做的

网友P:
通用版输出Excel需要安装Office2003切记要安装完全版的也就是600M左右的安装包的那种!并且后台数据库也能修改!

网友Q(2020-05-21):
有嵌入版的样例吗? 求样例913886181@qq.com

网友Q:
引用 网友K:
!ExportHisDataToCSV("\usb h...

求样例 谢谢91388618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