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MCGS运行环境里打印历史曲线

楼主(2010-05-27):
使用版本是MCGS6.2 ,   打印机也有

麻烦知道的高手说的详细一点,我是新手,谢谢了!

网友A:
你可以在历史曲线画面中,做一个按钮,按按钮时操作属性里选择“打印用户窗口”这样就打印当前的窗口的曲线

网友B:
可以建一个运行策略

输出EXCEL 直接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