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用modbus驱动

楼主(2010-05-27):
intoch 用modbus驱动读取数据时,

Boolean
16-bit signed integer
16-bit unsigned integer
32-bit signed integer
32-bit unsigned integer
ASCII string
32-bit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32-bit double-precision Decimal (BCD)

这些数据类型时 项目名怎么定义。

如:400001 s (假设的)

请各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A:
32位浮点数在地址后面加F,如40001F,其它的直接填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32位浮点数在地址后面加F,如40001F,其它的直接填地址就可以了!

我还想问下 如40001 L 或者 40001 S 都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B:
L长整和S只读吧,我记得好像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