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4-20MA电流信号大小

楼主(2010-05-27):
今天公司里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公司里装了一个超声波流量计用来计量进水流量,供水公司根据流量收费,所以公司领导就想能不能让流量计跑的慢一些,因为流量计安装在了地下,我也不清楚挪动一下发送或者接收极能不能改变流量计的计量,而且我是一个电气人员,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改变流量计的输出信号大小进行来改变数值,流量计是分体式的。

现在我想的办法是并上一个电阻,他们到车间里找个电位器并上进行调节,信号的大小也就能随便调了,不知道这种办法可行不,各位大大给出一下主意,或者有别的办法也行,谢谢了

PS:如果不改输出信号的话,改变超声波流量计的距离或者角度是不是也能改变计量呢?

流量计模块型号是TDS-100M ,接线就只接了上游和下游探头线、485通讯线和电源,别的都没接,我也想过改变参数来调节,可是参数人家加密了,不会破 解》。。。谁还有什么办法啊,谢谢了

网友A:
你们领导挺缺德的。不过你说的方法可行,输出回路加上一个接地点,输出电流就会分流。但现场仪表指示不会变,只是控制室内的仪表指示变小了。

楼主:
呵呵,可以理解吧,为了给自己省钱么,呵呵,输出回路加上接地点什么意思?

我画了一个简图您看一下这样调节一下电位器是不是就能改变计量仪表的计量值?

网友B:
带做各类项目开发 AVR STM32 STR9等MCU程序开发
4年4层PCBLAYOUT经验
4年工控行业采集 输出类模拟电路设计经验(高精度高可靠性模拟采集 模拟输出设计)
多年EMC整改经验 可帮其产品解决EFT ESD 传导骚扰等各类EMC问题 价格优惠

服务范围:
1、产品开发
2、驱动开发
3、PCB LAYOUT
4、EMC整改

有意者请将设计需求发送至本邮箱

Email:xiangmukaifa2010@gmail.com

网友C:
应该串连一个电阻,而不是并,可以串接一个ZX-25a型的可调精密电阻箱它可以从0.02-11111.11欧姆可调,调节电阻与小到大直到你满意为止,然后读出刻度盘上的读数,再检量一个普通电阻代替就OK!!!另外劝告楼主不要把供水公司当傻子,缺德事少做!!!!

网友D:
先要搞清楚超声波探头和计量表是怎么传送数据的

根据你所说的"我也不清楚挪动一下发送或者接收极能不能改变流量计的计量",估计应该是脉冲信号,只有想办法隔断这个信号

并电位器当然也能改变电流信号大小,不过那些表应该都有铅封的

网友E:
用技术来为领导干缺德事,太?!

网友D:
对垄断部门而言,也谈不上缺德了

水厂(供电局/天然气公司)的表都是它自己校的,就算在误差范围内也一定是正偏差.在使用中如果水厂发现表跑慢了是会让你补交的,跑快了它会退?

网友F:
缺的的 领导。不过你要改也有办法啊 ,自己校验的时候修改下起始零位就可以了。这样现场的表也和控制室的一样。

楼主:
现在各行各业讲究职业道德的还有多少,医生说是白衣天使,我看N多是白衣天屎差不多》。。
昨天试了试,不行,找说明书看了一下,发现我的想法不对,流量计模块接的是两个探头,应该是脉冲数据吧,具体不明白
型号是TDS-100M 13 模块,这种模块怎么样能改变流量值呢?

网友G:
      不清楚你那边是怎么发送到自来水公司的,如果要改变4-20MA方法太多了,找个最便宜的PLC带AIAO点的,把表上的信号线接到PLC上面,编程把这个信号削减个10%或者更小随你改,对应AO输出接到他的传送模块上。 这个方法的缺点是费点钱而且会引起表头和自来水公司的累计量读书不吻合。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每天仪表断电两个小时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