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I触摸屏!急求帮助!!!!

楼主(2010-05-27):
我的M2I触摸屏在下载O/S数据时,下到一半时我终止了下载!结果再次启动触摸屏时,触摸屏没有界面出来(电源灯是亮的),而且一直有很小的嘟嘟声。按了RESET也没有用。跟电脑也来你不上了!
急求解决方法!!!!

网友A:
9.3 O/S 下载

使用 TOP 的 Com1 口,将导线另一端从其他接口拨开.

7) 1) 连接下载线到 TOP. TOP应在 O/S 下载状态,才可下载字体.
关掉 TOP 电源,将 TOP Com1 口 6 针连接器的#2 & #3 针或下载线 9 针
连接器的#2& #3 针短接,然后打开电源,TOP 转换为如下 O/S 下载状
态.
拆除#2 & #3 针间的短接线!

2) 运行 TOP-Designer,并从传送菜单中选择‘O/S字体’
3) 选择 “*.bin” 下载数据

)编译指定的 O/S 数据。在完成传送后,TOP 会重新启动,并且所有的工
程数据将丢失。所以,在此之前需将画面文件,数据数据,参数,历史
警报等上载,以备后用。在传送文件前,会弹出如下信息,单击‘Yes’

然后会出现如下编译信息.

5) 点击如下所示的‘ TOP O/S’单选按钮,并单击 ‘Transmit’键

6) 接着出现如下信息.
完成传送后,TOP将在 2~30秒内重新启动.

[警告:在 TOP重新启动时发出嘟嘟声之前不要关断电源]

网友B(2015-12-16):
你好,M2I设置了禁止上传有办法吗

网友C:
你好,M2I设置了禁止上传有办法吗

不是很复杂 重新做画面

网友D(2016-06-09):
请问读取M2l触摸屏程式到电脑,触摸屏本身需要设置吗(通讯线显示OK),点击上载显示无法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