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PLC与西门子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0-05-27):
施耐德PLC与西门子S7-200通讯问题

整个自控系统用的是施耐德PLC,昆腾65150CPU ,现在需要连接一个设备,该设备是厂家控制柜自带的西门子S7-200,CPU 226 CN,想把这个设备的信号取到整个自控系统中去。(想用modbus通讯协议),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西门子端口2定义成MODBUS协议输出,然后用一个像摩莎A52的模块将信号转换成RS232,在施耐德PLC里面用XXMIT功能块进行通信!

网友B:
福州盈泰自动化

西门子、金钟默勒、ABB、施耐德、菲尼克斯、三菱(一级代理商)主要销售低压配电及工控产品,变频器。

手机:15070099799 QQ:512499194

楼主:
西门子端口2定义成MODBUS协议输出,然后用一个像摩莎A52的模块将信号转换成RS232,在施耐德PLC里面用XXMIT功能块进行通信!
*************************************

问题:

1、是不是只加一个像摩莎A52的模块(硬件),其它不需要增加硬件?

2、还是要在S7-200上加通讯模块后,再加一个像摩莎A52的模块(硬件),才可?

网友C(2011-03-01):
要加施耐得专用的DP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