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S7-300的问题

楼主(2010-05-27):
  本人是刚开始学的,请问这条指令什么意思“AUF           DB31

                                                                                  SET

                                                                                   =   DBX1.6

                                                                                   =   DBX21.2"

还有,我在S7-300PLC程序里看到,E12.1   A10.2代表什么。谢谢

网友A:
福州盈泰自动化

西门子、金钟默勒、ABB、施耐德、菲尼克斯、三菱(一级代理商)主要销售低压配电及工控产品,变频器。

手机:15070099799 QQ:512499194

网友B:
你看到的程序是德文,可以在step 7 里设置成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