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油泵电机13KW 用11KW的变频器控制可以吗?

楼主(2010-05-27):
如题,一般情况会跳吗? 特别是现在夏天

网友A:

1、有13KW的电机吗?Y系列中没有13KW。

2、你的问题有答案吗?还是由你自己解决。

如果你的负载非常轻,实际负载只有4KW,甚至更低,不用说,11KW变频肯定能用。

如果负载非常重,实际负载甚至超过13KW,此时即使15KW变频也不够。

楼主:
是的 这种电机有时会看到一两次 但很少 塑机的负载一般都是不大的 我就是怕用了跳麻烦

网友A:
自己量一下电流,你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是否可行,有负载电流决定,根据电流再加10%选择变频。

本人用4KW变频带5.5电机,用45KW变频带75KW风机,并且已经使用了10多年,运行正常。

前几天,又用18.5变频带30KW水泵。

楼主:
嗯,我明天先去测好再看 谢谢你了

网友A:
提醒一下,不仅仅是正常运行电流,而且还要考虑最大(突发电流,不包含启动电流)电流。

网友B:
根据电流再加10%选择变频  学习了 谢谢~~

网友B:
提醒一下,不仅仅是正常运行电流,而且还要考虑最大(突发电流,不包含启动电流)电流。   风机水泵足够了  谢谢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