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变频器控制电主轴

楼主(2010-05-27):
台达B系列变频器的最高频率设定是50-400HZ。如果调到640HZ 可以吗?能达到640HZ 吗?

变频器是用来控制铣床电主轴的。电主轴700HZ时候电压是220V。请高手讨论下!

网友A:
B系列的频率可调至3000HZ,当然是调到多少是多少(以频率上限这个参数为准),至于怎么调利用联系我 15099929527 陈

网友B(2011-02-16):
台达VFD-B系列高频机种,最高可以达到2000HZ,VFD-VE系列高频机种可达到3333.3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