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三相绕组对地电阻都为0.2欧姆

楼主(2010-05-27):
52KW交流电机,转速383转/分钟,星型连接,UNICO2400变频器驱动。厂家说变频器在电机正反转变换时将反电动势返回电网。现在系统2次报警变频器过载,检查电机三相绕组对地电阻都为0.2欧姆。重启控制系统变频器没有故障显示(没有驱动电机)。求教各位高手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是用兆欧测的吗??是什么电机? 一般不小于0。5兆欧

网友A:
你是用兆欧测的吗??是什么电机? 一般不小于0。5兆欧 直接加热烘干

楼主:
直接用万用表测的。后来又测了下电感量,相间是平衡的,三相对地的电感有一相有些差异。

网友B:
电机绝缘损坏了

网友C: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D:
 请问楼主,电感量用万表怎么测量!!

网友E:
  如果 绕组对地电阻0.2欧姆,说明电机绝缘层与外壳击穿或电机引线与外壳短路。如测3相绕组直流电阻平衡,可试着找一下短路点看是否能处理一下修复电机。

网友F:
三相对地电阻0.2欧,说明电机绝缘巳损坏(一般对地绝缘是兆欧级)。

网友G:
我更担心你这么判断会出大事,  用万用表测量绝缘电阻,  0.2 Ω  就是直接接地了!  修理电机吧! 还怎么解决!

网友H(2010-07-02):
电机很特别啊,要是星点设计为接地,那就是变频器了

网友I:
电机的绝缘电阻太低了,先低速运转进行烘干,再测电阻

网友J:
这种情况你要分以下几步检查

第一,先检查变频器是否正常,可以先不用接电机,启动变频器到50HZ,量输出电压是否正常,一般情况下输出电压正常的话变频器应该没什么故障,如果有条件,还可以先接上一个小电机测试一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和键盘监视电流是否一至,如果监视电流比实际输出电流大的话,变频器就容易过载,

第二,检查电机,如果万用表不能确定电机好坏的话,可以用市电启动一下电机,测量其电流电压是否正常,

第三,如果以上两个检查匀没发现问题,那就应该是应用的问题了,首先检查电机负载是否过重,是否有堵转的情况,如果没有那就是变频器参数调试问题,你可以把电机热保护系数(有的变频器叫电机过载保护系数)提高一些,一般提高到180%就可以了

第四,如果还不行,那真的是变频器选小了,要更换大功率的

网友K:
楼主你怎么测的绝缘?测试带变频器电动机需要先将电缆拆除测量。你说的过载情况需要实际分析的,比如说你的负载惯性大不?加减速时间是不是得当。这都会造成你变频器过载报警的。

网友L:
不知你是怎样测得,应该是烧了

网友M:
应该是电机的制作工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