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保更换这种温控仪

楼主(2010-05-27):
求助:纺织厂化验室染色用加热器。实现的功能如下:从 0 度 开始加热,到了设定温度,比如100度,停,降温到 80度后,加热到 100度,再降温,如此往复。且可以调整加温的快慢。原有时间继电器一只,调温快慢继电器一只,温控仪一只。220V继电器一只。加热接触器两只分别接两根加热丝。现温控仪坏,换一只新的。求教各位如何重新接线。
原先的温控仪接线端子如下:
1、2、3 接温度探头。
4、5、6 为报警。
其中5为公共点。接的电源来自于:L1--------时间继电器延时断开触点-------加温调速继电器延时常闭触点--------5。
4与5常闭。 4--------到时间继电器线圈和220V继电器线圈。两只继电器得电。且L1与4之间(L1--------时间继电器延时断开触点--------加温调速继电器延时常闭触点--------5--------4)和220继电器一组常开并锁。
6与5常开。 6--------到加热接触器线圈。
7、8、9为高,总,低。 这是什么含义?
8为总。 8--------到加热接触器1线圈。
9为低。 9--------到加热接触器2线圈。
7 空。
10、11、12为电源。
7、8、9为高,总,低。 这是什么含义?

现配有一只温控仪(乔特YJDD7000系列)端子如下。
1、2、3为电源220V。
4、11为报警1。常开。
5、6、7。其中5与7常闭。6是OUT+ 7是OUT—。
8、9、10。报警2。其中8和10是常闭,8和9是常开。
12、13、14。为接温度控头。
现在向各位大师请教如何置换原来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