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源变频器 三相不平衡问题

楼主(2010-05-28):
一台神源变频器4000的   18千瓦    输出不平衡  直接上直流电 没有带电流互感器情况下  检查p与w之间是220伏    p与u是300伏   p与v是300伏    N与w是300伏 N与u是220伏  N 与v是220伏   三块模块对调 故障一样   6相波形正常   运行到10赫兹指针万用表检查只有三组有3伏的电压抖动   还有三相没有  这正常吗  哪位高手修过次故障

楼主:
补充一下  之前是直流模块 炸了

网友A:
直流模块炸掉就是输出不平衡引起的大电流造成的.你的故障重点检查驱动电路

网友B:
你确定你的驱动是好的吗,例如有路驱动比别的驱动幅值小上几伏可能你没有留意。

网友C:
问题还是驱动的原因吧

网友D:
给你说下内部参数应该能解决

网友E:
神源变频器,软件有点毛病!有条件的话,换一下CPU板,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