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采用串口方式与温控器通讯怎么也连不上?

楼主(2010-05-28):
我用串口调试软件与台达DTA4848V1温控器进行通讯,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连接不上?那位大侠讲解一下!

发送数据:01 03  47 00 00 01 90 BE

通讯设定统一为:9600   7    1   E

通讯没有反应!

网友A:
检查连接电缆对不对,尤其是自己焊接的就更得注意看焊得对不对,再就是仔细看端口参数设置两边是否一致!

楼主:
参数和连接电缆及232转485转换头接线都检查过,没有问题!搞不懂

楼主:
斑竹,出来管一下,全都是做广告的!

网友B:
台达的温控器不支持9600 7 1 E,所以你必须改为9600 8 1,另外,你所发的的命令有误,少了STX,你还要检查一下温控器的地址是否与你所发的命令上的地址一致,我看你所写的命令,其地址是01,所以温控器的地址也应设置为01,以上你逐一检查,应该很简单的!QQ:706565331

楼主:
温控器地址是01这个没有错,我上边是按照RTU通讯协议搞得数据!您说的少发了个STX的意思是要按照ASCLL模式通讯?那数据应该是(:01 03 47 00 00 01 B4)这样吗?

楼主:
我用RTU通讯方式就可以通讯上,但用ASCLL模式就不行,发送数据:01 03 47 00 00 01 B4没有反应,我错在哪里了呢?

网友C:
首先你要清楚 RTU 协议和ASCII 协议  校验算法不同,这个注意了么?看校验码算对了没?

楼主:
校验码是由软件算得不会错!用RTU就可以通讯上,用ASCLL就不行,关键我不知道STX起始符怎么写

网友C:
仪表协议上没写清楚么?,奇怪了!

楼主:
是写了,STX的输入就是(:),输入不对啊!:01 03 47 00 00 01 B4

网友C:
查询 符号 "  :  "   的ASCII  码 值不就行了!

楼主:
当然查过啦!你有用ASCLL方式通讯过得数据吗?如果有你发上来我参考一下!

网友C:
用其他不同的波特率,停止位试一下,不好意思,台大的仪表没用过!

网友B:
将" : " 转成ASCII 码,加在01 03 47 00 00 01 B4的前面,我有一个自己用vb编写的调试软件,我以前试过,是可行的,你把QQ告诉我,我传给你,你再试试!

楼主:
zhouhb7488

   我的QQ号:361455136   随其自然,非常感谢你!

楼主:
台达温控器上的说明ASCLL协议,发送数据STX就是:,我输入:或STX和02H都没用,不知道到底咋回事?CR和LF我也做成十六进制输入也不行!

楼主:
:的ASCLL码对应十六进制数为3A,输入3A 01 03 47 00 00 01 B4也还是不行

楼主(2010-06-29):
我改用3A  01  03  47  00  00  01  B4  0D  0A也不行啊!郁闷

网友D:
3A30313033343730303030303142340D0A

网友E:
ASCⅡ方式,请见上图

楼主:
这两天忙,有空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