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采用近接开关,能准确定位原点吗?驱动为步进电机

楼主(2010-05-28):
原点采用近接开关,能准确定位原点吗?怎么控制合适呢?

网友A:
电气参数:
■平时的供电电压为24-48V,电流5A
■低功耗设计,内部集成完整的保护功能
■可以在运动过程中即时改变电机参数
■最大细分为1024,MixDecay专利技术保证电机运行 平稳
■集成磁编码器(4096个脉冲/圈)
■除带有正负限位外,还具有2个输入,两个输出
■多种通讯方式USB,RS232,RS485和CAN
上述产品自带输入接口,可在程序里将其中一个输入口设置为原点输入信号.

网友B:
有点难度,除非回原点速度很低,但步进电机低速会抖动的,要不就加个减速机得了

网友C:
采用绝对式编码器,精度到13位没问题。 绝对值旋转编码器专家--安格创电子 联系方式 电话: 86-010-52759689 传真: 86-010-52759689 移动电话: 15810611767 13488789447 电子邮件: jiaoxu@126.com 7677962@qq.com MSN: itisacar@hotmail.com angtron@hotmail.com QQ: 85470310 7677962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东埠头村四区398号 (中关村环保科技园)

网友D:
您需要多准que1 的原点?

网友E:
处理得当,一个脉冲的误差还是比较容易的。知道原点位置时可以快速寻找,乱了分寸不知道位置时就慢慢找

网友F:
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上一般都会对外提供一个与驱动相序(拍)有关的信号,示一个齿距循环的轮回,转子有多少齿,该信号一圈就会给出多少次。
在应用中可辅助回原点操作,比如,在回原点操作中,上位控制器一边发脉冲令步进电机向目标原点位置移动,一边监视机械原点信号和步进驱动器的相序循环信号,收到机械原点信号后,继续低速驱动步进电机,直到出现首个相序循环信号,记录此时的轴坐标,记为轴原点。这样做,可以将轴原点精确到单方向距离机械原点最近的那个齿距循环的固定相序(拍)点上。

此法的回原点重复精度为一拍(细分倍率太高,可能不保)。

网友E:
恩,波恩说的不错,驱动器上好像是有这个信号输出的,只是从来没去用过

网友G(2010-08-21):
我们刚刚做的是雷塞的上面好像没这个输出啊,只有几个开关而已 DIP 其他就是电机接线了 还真的没看到,或许是这款电机没有,我是初学者,还忘指教

网友H:
最简单的方法是步进电机堵转后反向运动多少脉冲即可,我们的数字缸就是这样回原点的,很准确。比装零位传感器高的多。也从来不坏,因为没有硬件。

网友F:
真有奇招!

网友H:
我的这个方法刚开始很多搞自控的不理解,如将数字液压缸用在高炉料流调节门上,搞自控的的非要装一个接近开关,用它去找零点,结果是接近开关老坏(露天使用),零点就找不到,后来我表演给他们看,步进电机驱动数字缸后退到位后继续给脉冲,直到电机堵转,然后正向给一定数量的脉冲,数字缸就自动伸出一个固定位置,每次都一样,重复定位精度达到0.01mm,用这个方法不但重复精度高,而且再也不坏了。(只需编一个复零程序,不管油缸在什么位置,只要后退超过满行程+堵转行程就可以了,为了减少冲击,复零可以采用低速)

网友D:
这种方法,原则上也可能出现一个周期的行程误差。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的这个方法刚开始很多搞自控的不理解,如将数字液压缸用在高炉料流调节门上,搞自控的的非要装一个接近开关,用它去找零点,结果是接近开关老坏(露天使用),零点就找不到,后来我表演给他们看,步进电机驱动数字缸后退到位后继续给脉冲,直到电机堵转,然后正向给一定数量的脉冲,数字缸就自动伸出一个固定位置,每次都一样,重复定位精度达到0.01mm,用这个方法不但重复精度高,而且再也不坏了。(只需编一个复零程序,不管油缸在什么位置,只要后退超过满行程+堵转行程就可以了,为了减少冲击,复零可以采用低速)

堵转之后怎么回来啊,是堵转多少脉冲回来?

厉害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