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C怎样给棒图动态赋模拟量

楼主(2010-05-28):
小弟现在在做一个项目,需要动态的给棒图赋模拟量,请问各位老师应该怎样做?

网友A(2012-03-25):
右键白色的灯泡------变量

你可以在过滤器中*输入你的变量名*,例如我在CFC程序中料位反馈,模拟量反馈的报警模块名称为:LW01,则在变量名中输入*LW01*即可,然后在对应的CPU中找到此变量,确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