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在直流电磁吸盘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05-28):
我前几天碰到一台上海机床的平面磨床,看到在直流控制的电路板上有电阻和电容,不知道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通常磨床上都装有直流电磁吸盘,当电磁吸盘接通或断开电源时,会产生过电压,电路板上有电阻和电容,他门组成阻容吸收回路并在电磁吸盘两端,消除过电压。。。。。

网友B:
起续流作用。

我试过不要电阻,结果电弧啦开3厘米都不断。

楼主:
那消磁电容式不是也有起到作用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电容和电阻在消磁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起到一个作用,我对直流是一塌糊涂。小弟在这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C(2019-08-15):
引用 网友A:
通常磨床上都装有直流电磁吸盘,当电磁吸盘接通或断开电源时,会产生过电压,电路板上有电阻和电容,他门组成阻容吸收回路并在电磁吸盘两端,消除过电压。。。。。

赞,回答的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