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检测故障

楼主(2010-05-28):
   在电机运行的同时,如何通过编码器进行检测,电机是否在运行?

 例如,编码器原本是用来进行位置定位用,电机在运行过程中,遇到机械卡住,如何通过PLC来处理编码器的当前值未变化,来并输出报警?

网友A:
既然能够定位了 。那么时时刻刻监视位置值,当发现位置值没有变化的话就知道了吧。

楼主:
请问,我是不是需要一个时间来计算在设定的时间内,位置值没有变化,然后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