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VFD-M通讯控制和端子控制切换问题

楼主(2010-05-29):
我目前做一个项目,要实现通讯和手动双重控制,目前单独利用通讯或手动都能单独进行控制,我设定的P00为3即由通讯控制(RS485),利用多功能输入选择M5端子切换,P42设定值为28(开启第二频率设定来源),P142设定为01(主频率输入由模拟信号DC0-10V控制)

但问题是当我利用转换开关切换时,j即让M5导通,出现通讯给的频率和通过端子所给定的频率同时有,面板上频率显示在两个值之间闪烁切换,M5不导通时通过通讯设置频率正常,请大侠们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还有那个参数没有设置,或设置错了。不胜感激!

网友A(2010-08-16):
可以直接用通讯修改P00和P01数据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