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61变频器PLC上4-20mA信号与电位器给定信号的切换问题

楼主(2010-05-29):
本人现有施耐德61变频器问题,请高手解答。现有两种给定方式,一为电位器给定频率,接的的端子为AI1。二为PLC给定的4-20mA电流给定,接的端子为AI2。现外围接一个转换开关,对这两种方式给定进行切换。现电位器给定可以调频率值,但PLC给定信号后变频无反应。外围线路本人查过无问题。

网友A(2010-08-11):
PLC的4到20mA信号是怎么给定的,是模拟量输入然后输出信号给变频器AI2吗?

网友B:
外围接的转换开关应该接到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入上比如LI5,要将LI5设定成给定切换功能。

如果有问题请到我的博客留言: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1556

网友C:
变频器只能设定为一种控制方式……而没办法设置为两种同时进行的……

网友D:
早年生产的变频只能设为一种控制方式,但近年来,许多品牌变频已经打破常规,可以在运行中切换控制方式,有2种,甚至有3种方式切换。至于究竟是哪一种方式起作用,变频自有规定,有优先选择条件。

施耐德的没用过,应该可以(运行中切换)吧。

网友E(2010-09-28):
你有没有定义给定切换?控制方式切换有没有被触发?

网友F:
先要定义一个切换端子LI4,给定1通道设置为AI1,给定1B通道设置为AI2。再在I/O设置菜单中把AI1设置为0-10V电压信号,AI2设置为4-20MA电流信号。交流孙13924026508,QQ:373344328

网友G(2010-10-31):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的,有需要联系我QQ;731237166

网友H:
LA3是默认的第二个速度给定值切换端子

网友I(2012-10-26):
变频器默认的模拟量输入为Ai1,这是是电压输入,但你在用电流是必须调整变频器的模拟量的输入定义在AI2(在I-o菜单中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