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可以一直转吗?

楼主(2010-05-29):
先谢谢大家。

问题如题目,有没有可以一直想一个方向转的伺服电机,不考虑在运行过程中靠程序转换位置,就是一个位移设置无穷大。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位置控制,用速度控制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在典型的套色印刷就是这个效果了。电机一直向一个方向运转,而且还要做位置控制。不可能用速度控制的。

网友C:
典型的套色印刷真正的运行轨迹应该是“速度同步”+“相位调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套色印刷真正的运行轨迹应该是“速度同步”+“相位调整”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