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联网问题求助

楼主(2010-05-29):
先向各位问个好~

我之前用过不少三菱、松下的PLC,第一次用西门子的

有一个S7-300的项目,一个总站带几个ET200从站,联网

其中有的站点之间距离80米左右,有的距离200米,干扰情况按一般考虑

想用PROFIBUS-DP联网,不知道距离这么远是否会有干扰,请教各位了!!!

之前用过几个松下的PLC用485线联网,距离也有60-70米,几个PLC之间也有机床和别的大功率设备,联网没问题,从没有干扰

不知道我能不能由此判断S7-300这个距离联网也应该没问题???我看PROFIBUS-DP的线也是485屏蔽线

另外如果PROFIBUS-DP联网有干扰,用工业以太网可以么?效果会好么?成本和PROFIBUS比如何?如果用工业以太网,维护的时候我真的可以在异地调试程序么?

谢谢啦!!!

网友A:
用PROFIBUS成本比用以太网低,通讯距离可以参考相关手册,如果超过规定的距离需要加中继器。

楼主:
对:刘志坚 关于

用PROFIBUS成本比用以太网低,通讯距离可以参考相关手册,如果超过规定的距离需要加中继器。

首先谢谢您的关注,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实际上用PROFIBUS在80米和160米的距离上是否会干扰

我看过西门子的手册,写的PROFIBUS可以用1200米,而且RS485的理论距离也会有1200米,我的经验是,用485连接松下PLC时,即使有变频器和机床等大功率设备时,PLC之间的通信也没问题;如果用485线用PLC往工控机里发数据,别说80米了,就是20米也会被变频器干扰,所以我还是想确认一下,可能谁实际做过西门子PLC的PROFIBUS在80米,160米的通信距离上有没有问题,在不加中继器的情况下。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485抗干扰能力是强的,要按485的规矩做。距离太远改光缆。